请教 热水器壳下方螺丝处漏水

楼主(2018-08-10):
热水器壳下方螺丝处漏水,黄色锈迹水。请问是怎么回事呢。如何处理。

网友:
胆漏水了

网友:
盖子能打开么?

网友:
厂家8年换整机

网友:
胆爆了
漏水了

网友:
报废吧!已经无维修价值

网友:
   加热电极用一块有一定厚度的铁板 ,再配合椭圆形橡皮圈 ,得以与热水器内胆紧紧固定 。
       时间长了 ,橡皮圈老化 ,密封不严 ,就出现漏水 。
           网上购买同品牌同型号热水器的橡皮圈 (尺寸拿准),更换即可 。

网友:
多数是内胆漏了

网友:
如果内胆漏就报废了

网友:
内胆坏,报废

网友:
你要拆开看看啊,是不是加热棒漏了,内胆漏的话就可以换新的了,

网友(2018-09-13):
换了吧,明显是内胆漏,无修理价值!ABS外壳,一看就是没有防电墙的劣质热水器,二、三百就能买一个

网友:
可能是内胆漏了,换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