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资料] 海尔lu26f6电源控制芯片是什么型号?看不清楚了!

楼主(2018-08-10):
请问朋友们,海尔lu26f6电视电源板的主电压控制芯片是什么型号啊?看不清楚了。如下图:

网友A:
好像是TEA1532

网友:
酒精擦干净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TEA1532

谢谢朋友!

网友:
洗干净,放大镜或显微镜应该有一个

网友:
拿放大镜加手电,变着角度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