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力空调变频板,芯片短路仍能工作,真的搞不明白

楼主(2018-08-12):
各位师傅好友们朋友们,请看图

网友:
是压缩机能运转吗

网友:
如果芯片短路,会建立5v  12v  吗?怎么工作?

网友:
这种没有遇见过。。。

网友:
pfc电路去掉也可工作的,不奇怪,

网友:
来学习,瞧瞧大师怎么修的

网友:
PFC还能升压吗?,上我修的力凉之静坏PFC电路,整流桥,场管,IR4427坏,更换后发现前级芯片去IR4427驱动脚对地短路,最后换板。

网友:
看哪部分短路了,如果主控供电短路明显不工作了,如果只是一些控制引脚或基准输出电压短路主控仍然会工作,只是出现故障不同而已

网友:
不知道哪个功能脚 短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