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请教这个开关往那边开?那边关?

楼主(2018-08-13):
请教这个冷库上用的!怎么开关?

网友:
顺时针旋到底是关,逆时针是开启幅度大小。

网友A:
如果只提该阀门的开与关,那它与其它阀门都一样。
旋开上面黑色的塑料保护帽,阀杆顺时针转为关;逆时针转为开。但该阀门是四通式多用角阀,除了一进一出的主通道外,阀体的侧面还分别有两个多用口(也称旁通口),旋开保护帽后,口子里有的是气门芯式的,有的是直通的。
按图1所示:阀体左边的旁通口,通与闭受主体阀杆的控制。即阀杆顺时针完全关到底时,主通道处关闭状态,上面的那个旁通口处完全开通状态。当阀杆逆时针转动时,那个旁通口逐渐关小,当阀杆最后逆时针完全退到底时,那个旁通口即完全关闭;如果此时把阀杆往顺时针方向转动一点,那个旁通口即会开通一点。
右边的旁通口不受阀杆控制,里面可能就会设置气门芯自行控制启闭。如果把阀杆逆时针退到底后再顺时针转一点或一圈,那就会使左右两边的旁通口相通。
它的结构和原理以及开关的作用变化就是这样的。这里给个三通式多用角阀的开关原理图参考一下:

网友:
不懂的话还是建议跟师傅后面学习学习,或者找个师傅去现场帮你处理,对客户还是要负点责任的

楼主(2018-11-10):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提该阀门的开与关,那它与其它阀门都一样。
旋开上面黑色的塑料保护帽,阀杆顺时针转为关;逆时针转 ...

谢谢老师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