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检修] 奇怪的5V不稳定...

楼主(2018-08-14):
一个DVD影碟机电源,12V稳定在13.6V,-12V稳定在-13.6V,但是5V就是在4.9-5.5V之间跳变,CLC电路全都换过了,去掉C1,5V能稳定在5.07V,但是电源板有滋滋的声音...有没有老师傅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换5V电容,加负载试试

网友:
把D1换了试下,我在DVD厂家做过售后……有时候二极管坏是测不出的,只有代换最明显。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整流二极管,输出电容

楼主:
CLC电路全都换过了,CLC电路不懂是什么吗?????

网友:
把整流滤波代换,接负载测试,遇到过空载测试不一定稳定,接上负载就正常了。

网友:
分明就是反馈问题!换100个c1都不能解决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