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厨卫] 燃气灶上1.5V的电池不耐用,可以用交流电源代替吗?

楼主(2018-08-14):
燃气灶上1.5V的电池不耐用,不到一个月换一次电池,请问可以用市电——2V的电源代替吗?
哪儿有2伏左右电源的成品出售?谢谢!

网友:
手机充电器,串几个1A以上的二极管,比如1N4007,压降一个0.7v,串4-5个

楼主:
在电流极小的静态下,电压还是太高了点

网友:
排除电池问题引起,那就是脉冲盒有问题,换个脉冲盒会有惊喜。

网友:
手机充电器加个dc模块

网友:
不到一个月换一次电池,这确定是电池的问题吗?

网友:
一节一号电池用大半年,不到一月换一次?点火器漏电,换点火器。

网友:
可以买个充电电池

网友:
灶具太旧了,漏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