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大师知道这个前级话筒无声其它正常

楼主(2018-08-15):
有哪位大师知道这个前级话筒怎么使用,话筒没有声音其它输出正常。

网友:
首先要确定操作正确,图看不清楚。

网友:
这些古董一般都是电位器坏

网友:
这种东西应该简单

网友:
测量相对的话筒的电位器,旋转电位器看中间那脚和两边的两脚阻值有无增大或减小(指针电阻档好看些)。

楼主:
谢谢,各位的提议。电位器正常 话筒也是好的,就是不知道怎么使用

楼主:
北京同一首歌餐饮娱乐有限公司专用设备

楼主:
这前级有遥控器,是不是用遥控器开启话筒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