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已解决】杂牌液晶屏幕有雪花

楼主(2018-08-15):
该机是一台杂牌机。先清理排线,故障依旧。怀疑数据有问题,找了一个数据写入,开机,屏幕净蓝屏,没字符,按待机键可正常开关机,再没找到第二个数据再试。主板型号为HX V3959 LEDS V4.0。用多功能遥控器可进总线,但调不了项目(可能OK键不好用,就是确认不了),朋友们给分析一下,屏,主板,数据,逻辑板,哪个坏的可能性大?第一次遇到这故障,谢谢。

进总线调整正常,方法:按“菜单”键,再按代码“9527”

网友:
测屏 点下屏看看是不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用万能板试下。。

网友:
应该是主板。。。。

网友:
试试这个数据。

虹星hx v3959ledsv4.part1.rar

虹星hx v3959ledsv4.part2.rar

网友:
软件屏参不对

网友:
应该是主板。

网友:
没遇到过,楼主最后怎么解决了?

网友:
主板和屏都有可能,用万能板试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