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长虹42寸等离子维修后屏幕问题求助

楼主(2018-08-16):
一台42长虹等离子,电压过高烧坏了电源。   拉回来后车上放了两天  屏幕朝上放在车上拉回来,太阳不能完全晒到屏幕。  今天拆机检查维修,电源损坏。修复后正常开机,各电压正常。  谁知屏幕有横线,有竖线,这是屏幕坏了吗?    求助,是否和放置在车上受热有关系? 还是其它地方有坏的,这钱看来难挣了

网友:
屏线接触不好吧 Y板 地址板上屏接口处理下看看

网友:
等离子的弄不好可能会赔钱的哦

网友:
确实难办了,还能出现这问题。

网友A:
与受热应无关系,PDP本身就象个火炉

联系用户,或许原机就这样;

修就清洗下排线,不行说屏挂叫用户将就着用

网友:
Y板,屏线,都有可能,

网友:
是不是车子抖动把屏排线抖得接触不良了,拆开清洁一下屏的所有排线,X和Y的都清洁一遍,有可能会好

网友:
应该不会是屏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受热应无关系,PDP本身就象个火炉

联系用户,或许原机就这样;

今天送到用户了,用户说屏幕本身就这样了,  不影响观看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送到用户了,用户说屏幕本身就这样了,  不影响观看哈哈

幸亏碰到个有良心的用户,以前曾经有过类似经历,以前有用户说家里的电视不开机,就让他拉过来了,修了一上午把电源修好了,开机一看屏幕上几个大圆漏液的地方,最大的直径有30公分了,比盘子还大,没办法拔电源又搞坏了告诉用户屏坏了没法修了,用户直接把电视给我了。这要是遇到讹人的,都将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请同行注意,收活之前一定要搞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幸亏碰到个有良心的用户,以前曾经有过类似经历,以前有用户说家里的电视不开机,就让他拉过来了,修了一 ...

这也是无奈之举啊,很多时候屏有问题是看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