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电饭煲插错电

楼主(2018-08-17):
今天收到意客户拿来的进口电饭煲,他插错电爆了,现在指示灯都不亮,显示屏上只能显示时钟。开机测的压敏电阻已炸裂,12A保险,桥堆,IGBT管都完好。拆掉压敏电阻,带上110V变压器试机,测的电源板上VDD.VCC.为5V,    VSS  0V      显示板指示灯不亮,按键无反应。这种电饭煲没修到过。哪位高手有经验请指点一下

楼主:
它的电源部分是封在这块黑色模块里的,不知里面是什么结构

网友:
拆掉主板电子复位看下

网友:
自己加个电源板试试  这种机没资料没配件

网友:
遇到过一台也是用户插错电的,是换了电源芯片的电源滤波电容。

网友A:
这黑色模块在安川的变频器里也见过,一般先测试主控有没有问题再修,主控坏了也没办法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黑色模块在安川的变频器里也见过,一般先测试主控有没有问题再修,主控坏了也没办法搞 ...

网购拆机200一片,全新400一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购拆机200一片,全新400一片

怎么这么贵,一般这个坏了就换板才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