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空调自燃,厂家应该负责吗?

楼主(2018-08-18):
房子建好一年左右,空调安装不到三个月,昨天傍晚自燃了,差点烧掉我的房子,幸好不是半夜睡着时候,现在打电话问商家,商家推厂家,厂家打电话来然后问我要了两个照片,然后一口咬定不关空调事情,是电路问题,呵呵,有大佬鉴定下吗?

1

1

网友A:
自燃

厂家都说了,是电路的事。
那你就 应该问厂家 ,是空调内机电路的事,还是插座的事?

要是插座的事,引起内机这伙那就那就与厂家无关。

要是你家插座还好好的,只是空调内机着火了 ,厂家责任 。。

楼主:
空调下面是一个木衣柜,衣柜的顶部被烧出了两个洞,空调上方的是网线,被热力烧掉了部分,空调插座和空调接近,整个烧没了,插座的电线就接近空调部分有些许烧掉其他一切正常,用绝缘胶包住了电线打上电表开关所有电路一切正常
起火原因肯定不是衣柜,因为衣柜本身只烧掉了一点点
机器烧成这样插座早就尸骨无存吧

3

3

网友:
这个事故只有你自己清楚。应该和空调机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家都说了,是电路的事。
那你就 应该问厂家 ,是空调内机电路的事,还是插座的事?

厂家回复说,外机没事就不关他们事情,内机没有能燃烧起来的,只能是插座短路引起的,但是如果是插座短路的话电线早就发热融掉很多了吧
我认为有可能内机变压器或者主板短路引起发热,起火,这个可能性会吗?

网友:
当时空调是运行状态还是关机状态的?

网友:
什么空调 呀,  如果真是空调 烧的,  打电话电台呗,   。别人就是少新闻,   厂家也会主动来找你

楼主:
用完后,处于关机状态吧
深松空调,图便宜,反正就是被坑了,现在厂家又说不关他们事情
主机毫发无损,真的讽刺
打电话媒体很难的,打了基本也很多不受理不理你,我以前其他事情试过

主机

主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深松空调,图便宜,反正就是被坑了,现在厂家又说不关他们事情

我汗没有听说过的空调 ,,, 这玩意有难度了, 怕是赔不到钱哦, 大厂,怕暴光,  。。 小厂就不好说了
没爆炸性的新闻可能不 爱管,  。  不过你这个就是国产松下的哈哈,  我今年还装过二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汗没有听说过的空调 ,,, 这玩意有难度了, 怕是赔不到钱哦, 大厂,怕暴光,  。。 小厂就不好说了 ...

深圳的估计小厂,这两年才出的,我也是被坑,卖我的是一个熟人,然后他说是松下空调,然后说这个是深圳产的松下空调,看他运来装的时候都有点后悔的了,不过相熟不好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