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董胆机功放能正常出声,但是大变压器非常非常烫,有...

楼主(2018-08-18):
古董胆机功放能正常出声,但是大变压器非常非常烫,有漆包线的糊味

楼主:
论坛高手多,帮帮我吧

楼主:
这个电容各个脚的容量都有变大了一点分别是23--34--60UF了

楼主:
这个电容标的是15V30UF,现在实测59UF

楼主:
红灯牌SR203,1969年生产,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

网友:
    1 , 输出是否匹配 ?
    2 , 仔细测量各声道电子管静态工作点有无明显异常 ?
    3 , 对有怀疑的电解电容 ,用优质电容更换 。
    4 , 可以闻到糊味那就要注意了..........。

网友A:
几十年了,变压器绝缘层老化。在一个工作在高电压。仔细观察随时断电,检查阻容元件。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开次级,测量初级空载电流。
空载电流太大,就是变压器坏啦。

谢谢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十年了,变压器绝缘层老化。在一个工作在高电压。仔细观察随时断电,检查阻容元件。祝你成功。 ...

谢谢师傅,三个脚的电容买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