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杂牌机水平亮线到现在没解决

楼主(2018-08-19):
主芯片LA76931,干扰16脚场输出亮线能展开一点,主芯片换过,场块换过一样。主芯片各电源脚电压正常,其它脚也基本正常,场锯齿波成形电容正常。用示波器测大块只有行频脉冲,无场锯齿波输出。现在没方法了,求教大师指点。

网友A:
是垂直一条水平亮线吗?

网友:
都有示波器了,这个故障搞不定??
场块没有供电吧?!

网友:
看看场电路的交流,直流反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垂直一条水平亮线吗?

垂直的还叫水平亮线吗?

网友:
换存储器,不行的话把高频头换了

网友:
数据有问题也会水平亮线

网友:
重点测大块5v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垂直的还叫水平亮线吗?

把照片发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