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松下P42XT50C等离子屏有横细线

楼主(2018-08-19):
来时不开机电源修好后,开机屏有固定横细线,排线都处理了。是不是屏坏。老师指导下。谢谢 发不了图片

网友:
也可能排线,缓冲块坏

网友:
对应黑线的缓冲板排线处理一下有收获

网友:
排线和缓冲板排查看看

楼主:
谢谢老师指导 好用了。缓冲板到屏的排线问题 。其实排线我从新插了N次 都没好用必须得往里面推着点在压死才好用的。记忆深刻!!! 谢谢大家

网友:
我有一台是竖彩线还没修好

https://www.jdwx.info/thread-649380-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