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IP3E3SMY电源驱动模块电路分析

楼主(2018-08-19):
图中ZD3稳压管缺失,不知型号及稳压值是多少?希望有此电路维修经历的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故障现象为:采用MIP3E3SMY驱动模块,开关变压器间隙性有电压输出,感觉处于自由震荡状态。

网友:
你自己看看那一路电是供那里用的呀

楼主:
在另一台相同设备上拆开看了,稳压管两端电压26.8v,不知道功率应该是几瓦的?

楼主:
在另一台相同设备上拆开看了,稳压管两端电压26.8v不知道功率是几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另一台相同设备上拆开看了,稳压管两端电压26.8v不知道功率是几瓦的

     知道稳压值了 ,瓦数就选大点没事  (与限流电阻相接的 稳定某点工作电压的稳压管) 。
         与起开关作用的“开关管”相连接的 ,瓦数小 ,一旦过压击穿 ,电路就可能停止工作 。
             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