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力变频外机KFR-35W/KFdAA加什么制冷剂?

楼主(2018-08-20):
请问格力变频外机KFR-35W/KFdAA加什么制冷剂?加多少量?先谢谢!

网友A:
外机上有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机上有标注。

晒坏了

网友:
打格力售后电话问问,问问又不花钱

网友B:
早些的机子R410,近两三年的也有R32,外机上有标贴,要是方便看连接口,有防爆头的如R32

网友C:
你是做维修的吗。

网友:
把内机图片发来,大家帮助你查。

网友:
用“打火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做维修的吗。

制冷方面今年才开始修,13年开始维修,15年才正式开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些的机子R410,近两三年的也有R32,外机上有标贴,要是方便看连接口,有防爆头的如R32 ...

09年的机

网友:
早些的机子R410,近两三年的也有R32

网友D:
应该是R22的  看外机接头 如果是普通接头 就是R22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会有发现的

网友:
r32的 机子上有远离火源的标注 内机是防拆卸螺母 还有就是看连接接口口吧

网友:
09年的内销机,应该是r22.吧,测一下没开机的压力

网友:
有个塑料罩的R32,没有的R410

网友:
看了内机的铭牌参数应该是R22。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R22的  看外机接头 如果是普通接头 就是R22

是普通接头

网友:
看加氟头,大的加410A,小的加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