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强师傅 荣老帮帮忙无氟不漏?郁闷【氟去哪里了】

楼主(2018-08-20):
一台科龙冰箱2016年报修结果打压5天不漏,当初为证明氟去哪里了就只加了氟,结果前天又告知不制冷,回来没氟 打压高压25低压18打压时间30小时了,结果还是没有看出漏,并且一天拉回两台都不漏,修东西最怕没有迹象,万般无奈请教大师们,谢谢各位老师同行前来帮忙,致敬!!!

网友:
换冷凝器

网友A:
系统泄漏并不是那么容易测试出来的,都是打压保压几天都不见漏。
用强磁铁在箱内内置式的蒸发面上慢慢移动,看看是否是铁质的蒸发管,如是铁质的,那就必然会漏。其次是铁质的防露管,也是最容易腐蚀穿孔泄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泄漏并不是那么容易测试出来的,都是打压保压几天都不见漏。
用强磁铁在箱内内置式的蒸发面上慢慢移动 ...

2016年我修的那一台低压是铁的,,,另一台是铜或铝的怎么办呢再打压今天?

网友B:
一再说打压有时不准,说了又不听,首先打开工艺口,只要没有气了,或者一点气,直接打压试低压,低压不漏,直接换冷凝器,高压试漏不一定准,低压试漏也有一定的风险,本人曾经有个康拜恩的冰箱就试压出错的,一直试,低压不漏(可能打的压力小了),后直接换高压的,哪知过了一段时间还是漏了,所以,有的时候比较难说。

网友:
低压打18斤压力太低了,提高到30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再说打压有时不准,说了又不听,首先打开工艺口,只要没有气了,或者一点气,直接打压试低压,低压不漏, ...

谢谢师傅耐心回复

网友:
都打高压。一般来讲是能测出来的,打压后听声音有没有漏气声。

网友:
打压不一定完全准  只要割开工艺口没有氟或者不足 肯定是漏了  低压打表保压如果不漏  直接换冷凝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