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车检测仪

楼主(2018-08-20):
这个电车检测仪,检测什么的,有什么用

网友A:
没修过电车。只看过书,应该是测转把,测无刷电机,三个线的线序。和里面三个霍尔原件的线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修过电车。只看过书,应该是测转把,测无刷电机,三个线的线序。和里面三个霍尔原件的线序的! ...

恭喜你答对了

网友:
猜是检查电动车部件好坏的东东!
比如说怀疑转把,控制器等有问题,就可以把转把或控制器的输出端接在检测仪上,看看反应是不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压缩了上传试试。

你这是发的一个什么,能制作出什么样的仪器也不说下

网友(2018-11-28):
引用 网友B:
压缩了上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