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红外接受头有没见过

楼主(2018-08-20):
修台老大金空调,里面的红外接受头是这样的,更换的话选哪种

网友:
我还真没见过 没有图怎么见

网友:
我也没见过

网友:
你所说的接收头,需要上图来讨论。

楼主:
,图片没上传成功,再上传怎么说你今天不能再上传附件了?

楼主:
就那种铁方框的,以前好像在那本书上见过

网友:
像二极管。?。??

楼主:
明天我再试下传图片

网友:
换个普通通用的就可以啦 没必要找原装的

网友:
看来这个接收头要明天见了。

网友:
俺也没见过

网友:
分清地,电源,信号三角,别悍错就可以。

网友:
没有看到过,用一体化代呀,看下电路找到信号输出点就可以了,还要看外形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没上传成功,再上传怎么说你今天不能再上传附件了?

图片太大,将它缩小就能上传了。

网友:
松下机的吗

网友:
有两台格力的空调,装好拆卸下来过。然后装上去, 开机运行功能基本正常可以制冷但是内机却发出噪音。室内机KF-26G(26369)AaC-N2.我想问下外机装反掉会不会造成内外机不同步,所以造成有噪音呢

网友:
看不到图片的

网友:
待图片来了看看

网友:
无图无真像。。。。。。

网友:
直接换板

网友:
见过还是没见过呢?

网友:
图片呢,今天还传不赖吗?

网友:
只要知道接收头的三个脚的功能就能换了,对就功能焊上就行了

网友:
换个普通的。

网友:
换一个普通的试试,只要引脚对就好用

楼主:
就这样的

网友:
那种铁方框里面有一大堆零件的。老格力也有的(94-95年的格力)。其实这种跟现在的接收头是一样的,现在工艺好了。封装小了。你只要分清楚,地线,火线,跟信号线。用新的换上去直接可以。我前今年换了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