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件] 求助稳压二极管选型

楼主(2018-08-21):
图中这个管子坏了,在相同设备上测得稳压管两端的电压是26.8V,请问我选什么型号的管子?谢谢!

网友:
取下来测一下稳压值或者看型号就明白了

网友:
上面有型号的

网友:
上面二个都是扯淡

网友:
上面有型号,27V也有可能

网友:
用1N4750,1W27V。

网友:
用27V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