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饭煲上盖温度传感器连接线问题

楼主(2018-08-21):
电饭煲上盖温度传感器连线断了,请问各位高手你们从哪里买的这种线。叫什么名字,我一般都用音响线,但用七八个月后又断了

网友:
用细硅胶线更换

网友:
直接拧到一起再焊锡。

网友:
只要有韧劲的细线都可以。

网友:
用耳塞线

网友:
重新焊接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指教。从另一个角度看咱们也得谢谢厂家生产这个“好产品“品,咱们维修有生意了员

楼主:
我想找一种好线。对起咱们的上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找一种好线。对起咱们的上帝

军工产品上用的3#银丝纱包线好用,可惜搞不到啊。

网友:
为什么进口电饭煲的上盖连接线7-8年都不会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