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换冷凝器的问题

楼主(2018-08-21):
以前换的手摸温度都是最上面温度最高,下面逐渐常温,今天换了个怎么压缩机出口到过滤器温度相差不大,是怎么回事。只换的高压,其它没动的。

网友:
刚开机试机的时候就是上下差不多一般热。过段时间就上面热,下面亮了!

楼主:
我这个到三档停机的时候,过滤器的温度和中上部差不多

网友:
为什么试机的时候都差不多热?之后就不了呢?求解

网友A:
只要温度能达到要求就行,冷凝器上热下凉的问题可能与换的冷凝器与原冷凝器散热面积有关系及系统空气洁净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温度能达到要求就行,冷凝器上热下凉的问题可能与换的冷凝器与原冷凝器散热面积有关系及系统空气洁净度 ...

就是想搞懂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段时间换了几张,都是上面烫手,下面逐渐常温了。真空应该没问题,会是有点焊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