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高空调应急启动按键按下后是制热模式?

楼主(2018-08-21):
修一志高26定频,万能遥控能开机但是外机不启动,查外机无供电,按下应急启动键,是制热模式,拔掉4通阀,内机制冷但是很快内风机不转,,确定是制热模式。。。请问志高是这样的吗

网友:
有两种办法,第一换主板,第二换新空调

网友:
是你没找到问题

网友A:
应急是逢自动档,查下感温头,脱开四通阀线试下就知。

网友:
遥控器在设置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急是逢自动档,查下感温头,脱开四通阀线试下就知。

今天试了环温传感器,5k到50k都试遍了,断开传感器就能制冷,装上传感器外机就停,不装传感器电压5v,装上传感器,只要电压低于5v外机就停机,求教修板

网友:
那就查查分压电阻,贴片电容;不行就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