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今天遇到一台58寸,tlc电视屏幕故障,断开左边,右边正常...

楼主(2018-08-21):
断开左边右边图像正常,接上左边逻辑板上的所有电都没了,左边短路了,查了一圈左边没有任何电容短路,无从下手了,请师傅指教

网友:
无图无真相啊。

网友:
屏坏了的比较多

楼主:
不是我修不了,边条没有任何芯片,只有电阻 电容,我修不了我可以学习呀,我没设备我也可以买啊,买个热压机我也不一定能百分百修好呢

楼主:
我刚开始做液晶电视维修,3个月刚开始啥也不会,现在会用通用版,电源基本问题会维修,屏的5大供电会测量,但是屏不会维修,维修量每天1-3台,所以想学习下

网友:
查电容,COF
实在找不到短路点
把有故障的那边的排线的1至12用胶带粘上绝缘
把排线插好试机看看
不行只能压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