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 格兰仕微波炉风扇电机问题

楼主(2018-08-22):
这风扇电机有三引脚,现在风扇不转,检测两根粗线和灯泡并联,两粗线有220V,但是细线是悬空的,原因是以前的维修员更换了不是一样的机械定时器,这根细线是输出线,不接也应该不会不转?拔掉两根粗线测电机的阻值有读数,就是不转求指导

网友:
你在表述什么,应有型号或图片。

网友:
风扇通电不转?用手拨动一下风叶看看会不会转啊

网友:
这个事情我以前也碰到过 现在想不起来是怎么处理的  请知道的朋友说一下

网友:
三引脚可以代换二引脚的,三引脚的只是多了一个30v的输出,如果和灯泡并联,要灯泡亮了才会转,风机坏一般是有油污卡住,缺油,或者线圈坏

网友:
看定时器的电压
格兰仕有一款是风扇和定时器串联的
定时器坏风扇也不转风扇坏定时器也不走

网友(2021-09-30):
有没有电路图?

网友:
这种东西要什么电路图,风机上220不转,买个换上就好了,十几大洋,还研究什么?

网友:
要测量疯鸡癫鸭。

网友(2021-11-10):
“骑马公狮咬老鸡:癫鸭/癫猪=癫牛!癫鸭X癫牛=公驴!”之类的疯子不说人话的应该踢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