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热水器LES40H-LC2内部电路结构

楼主(2018-08-22):
收了一台海尔热水器,用户说坏了!打开一看,发现拆过,而且拆下来的原件还没装上!可能是用户自己拆的!量了热胆阻值,35欧左右,应该正常!因为之前没修过这热水器,不知道少了什么!请有经验的老师告诉我!

网友:
一般电器都有电路图,看图。最简单的热水器电路就是加热棒,温控,过热保护器,漏电保护器这几样。

楼主:
应该是温控没了!

网友:
没看到控制板.温控器好像还在加热棒里塞着呢。

网友:
那个黑的是温控

楼主:
刚才查了一下这个开关,是叫低位设定!连旋扭都没了!具体是什么作用呢?

楼主:
如果这个低位设定作用不是很大,那就把这线直接连起来!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我想先试试温控正不正常,现在用表量是闭合的,正常!还没插电试!

楼主:
这个旋扭叫低位下置

楼主:
这个位置应该也是温控,是可调温控!

网友:
可能我说的不中听
1.找图纸、淘宝卖此型号配件的卖家询问 原来接的是什么
2.去网上找那种改造老热水器的套件,按说明组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