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2018-08-23):
比亚迪F6 空调时好时坏,压缩机启动两三秒就停机,如此频繁启动,低压放到2个压机正常启动,制冷效果不好,更换散热片,主控开关,压力开关,故障依旧。最后更换蒸发器传感器故障排除,传感器阻值漂移导致压缩机频繁启停。这个故障找了三四家维修点

网友A:
移动温控感温器在蒸发器上的位置也可解决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动温控感温器在蒸发器上的位置也可解决这种问题。

嗯  是的

网友B:
谢谢分享,应该早看看感温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应该早看看感温头的

但是运行压力2个它就正常运转了,所以就没有想到感温头在做鬼

网友:
所以;学习学习再学习,经验,是积累的,也是学习来的。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