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数据] 长虹39D2060G 43D2060 LED32C1000n 开机无限重启

楼主(2018-08-23):
昨天接修一台长虹LED32C1000N故障反复重启开关机,主板识别条码ZLS53Gi-v1.00067-17主板代码850092040,主板号JUC6.690.00106497

要求用于升级的U盘容量小于8GB、单分区、FAT32格式,最好U盘带指示灯,方便了解U盘的工作情况。

解压缩下载的升级文件包,得到两个数据文件:一个是“ZLS53GI_1.00083.BIN”,大小为48MB;另一个是“ZLS53GIMBOOT_V0.00015.BIN”。前者应该是FLASH数据文件,后者是启动引导文件。该机有开机音乐和画面,引导文件应该正常,于是只把前者复制到U盘中,

在断电状态下把U盘插入电视机,然后上电按住本机的菜单键(此操作前先查一下该机菜单按键是否正常,如接触不良,必须把按键换掉,以免出错),再按遥控器上的电源键开机,此时U盘的指示灯闪烁,随后屏显一个提示框,询问是否要执行升级,选择“yes”,并按遥控器上的OK键,等一会儿后屏显升级提示和进度条,如图2所示,这段时间不要进行任何操作,更不可断电。升级过程约3分钟,升级完成后电视机会自动重启,并直接进入工厂模式,如果图像花屏,调整屏参数据即可。

遥控关机退出工厂模式,如要再次进入,要在TV模式下,先按节目源键,再按数字键“0、8、1、6”即可进入工厂模式。按上述方法对本机进行软件升级后,故障排除。

希望对各位有帮助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0qtg3riiEDKTzWEGtGHXSQ
密码: npjo

长虹39D2060G 43D2060 LED32C1000n 开机无限重启.rar (192 Bytes, 下载次数: 449)

网友:
好文章,我已用此方法解决了一台长虹39D2000N的这样的故障,

网友A:
刚好有台机型相同故障机,但主板组件尾数不同,不知能否通用

我的是主板组件;juc6.590.00139692;zls53gitl-v1.00016-02
主板代码:850126462
主板型号:juc7.820.00138880

请问各位师傅这样能适用吗?多谢!

网友:
谢谢分享升级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好有台机型相同故障机,但主板组件尾数不同,不知能否通用

我的是主板组件;juc6.590.00139692;zls53gi ...

这个我也没试过,不过建议您可以试一下。如果能行的话请您回复一下,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没试过,不过建议您可以试一下。如果能行的话请您回复一下,好吗? ...

好的,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没试过,不过建议您可以试一下。如果能行的话请您回复一下,好吗? ...

今天下载你的程序数据拷入U盘,按你提供升级方法操作,但机器不认U盘,

无法升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今天下载你的程序数据拷入U盘,按你提供升级方法操作,但机器不认U盘,

无法升级 ...

不认U盘或升级条没升级完就退出到图标都是因为U盘没有格式化 必须FAT32   多换几个U盘试试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认U盘或升级条没升级完就退出到图标都是因为U盘没有格式化 必须FAT32   多换几个U盘试试就行 ...

多谢!U盘已经格式了,

我用2个U都试了不行,一个4G,一个16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