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请教长虹PF2195彩电无图无字符垂直彩带故障

楼主(2018-08-25):
一台长虹PF2195彩电无图像无字符,垂直彩带故障,光栅偏暗,现在是调高加速极后拍的图片,先检查各路电压均没发现异常,管座也没受潮,陷入困境,烦请有经验的师傅指点下,感谢!

网友:
我告诉你,问题是你会不会修?
1、电源电路消振(+14V滤波电容、初级+ 14V滤波电容、开关稳压电源初级+ 14V滤波电容、启动退偶电容)47UF/50V或者100UF/50V的那只换掉
2、场输出IC换掉
3、场供电限流电阻+端、或-端任何一只(常见是-端)看看会不会开路,阻值选取:1——3.3Ω,换掉
估计行了吧?如有不懂之处,自己联系彩电维修高手——三诺速修。

网友:
检查场扫描电路。

网友:
有点像彩虹光删,小心切颈!

网友:
场电路故障;疑似彩虹光删,小心切颈损管!

网友:
场电路有问题 开机时间要短

网友:
场应该是正负电源供电,小心切颈,开机快速测量场输出两端有没有直流电压。有2V以上的直流电压应马上关机,查场IC正负供电,或场IC坏,

网友A:
幸亏是小屏幕,否则调高加速极早就啪的一声,牺牲了。场块正负供电有一个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幸亏是小屏幕,否则调高加速极早就啪的一声,牺牲了。场块正负供电有一个没有。 ...

干了这么多年第一次遇见,真不知道什么是切颈,刚才百度查了下才明白,调高加速极时确实怕得响了一声,我赶紧调小了加速电压到最低,刚才拔下尾板测量了场偏转两端电压为8v多,根据朋友们说的应该就是场电路故障,明天仔细查下,感谢指点!

网友:
场扫描有直流,查场

网友:
这种故障:一  CRT  ,二  看看彩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