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泊尔高压锅短路跳闸

楼主(2018-08-26):
故障现象:压力锅工作不到一分钟跳闸,型号见附图。检查为300V整流管击穿一只更换后检查5V稳压7805IN和GND击穿 ,更换7805后通电试机无反应,检查5V为3.7V,拆开控制板IC发烫,IC型号为SH79F1618,型号有些模糊也可能是SH79F1613,热心的同事有此芯片回一下,多少钱我买,谢谢了。马云家的IC带程序的吗?

网友:
按型号找马云

网友:
淘宝多的要死、整块换

网友:
一块板子42块

楼主:
马云的没有程序的吧

楼主:
带顶部压力检测的有替换的板吗

楼主:
马云的IC都是有程序的吗?

网友:
单独控制板加电能工作就维修不行整个换20左右懒得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顶部压力检测的有替换的板吗

有啊我都搜到了一摸一样的

网友:
马云有只能换板,电脑块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