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兰仕1.5P定频机管温环温和外机传感器多大阻值?

楼主(2018-08-26):
格兰仕1.5P定频机开机两三分钟外机停机,压缩机和风扇都都停,整个外机无电压,电流5.8A,环温37度,表压5公斤。内机管温测量是12K,环温3.5K,外机传感器3.5K。换上管温15K,环温5K,外机的不知道是多少K,放了一个50K的开机还是一下就停机。格兰仕的管温环温和外机传感器一般是多大?

网友:
直接把内管温头拔出,放外面看看。

网友:
这个毛病我也遇到过。也是格兰仕1.5p的。制冷正常,压力电流,都正常

网友:
手机回复就是麻烦,接上面的内外机传感器都正常,阻值和传感器电压都正常。风机反馈正常。风机电容正常,应急开关去掉了。问题肯定是板子问题。当时夏天忙。没时间深度研究。后换通用版了。希望楼主修好回复一下。

网友A:
好好去孝敬一下你师傅,让他教教你怎么识别空调机感温头阻值。

网友:
冷机一下子,热机管温变值,继电器也有少量短路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去孝敬一下你师傅,让他教教你怎么识别空调机感温头阻值。

格兰仕的感温头没有标记,只有一根热缩管套住线怎么识别?

网友:
传感器还有一种方法看分压电阻确定阻值的方法估计你师傅没有教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格兰仕的感温头没有标记,只有一根热缩管套住线怎么识别?

更换管温!你去看什么环温?换个15k的环温上去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换管温!你去看什么环温?换个15k的环温上去试试吧

15k 的管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