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美的电磁炉C20-SK2002不能加热故障维修

楼主(2018-08-28):
接修美的电磁炉,故障开机屏显83  72  5R  32循环,按其它键无反应不能加热,风扇不转,此机是转修机,上家维修店以主板坏拒修。看到这个故障有点搞不懂,拆机发现此机按键是二脚的,用烙铁焊掉按键一个一个试机,当焊下功率加键时故障排除,因没有2脚按键更换,将拆下的按键都安上,故障不再出现。分析是按键受潮导致面板显示错误,在用烙铁拆下按键时因高温是按健恢复正常。

网友A:
这种按键有卖的。美的小家电上常用的,备点货不多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按键有卖的。美的小家电上常用的,备点货不多余。

谢谢提醒,马上备货。

网友:
二脚的不常见换过一次

网友:
恭喜楼主成功修复,这种按键其实很少用

网友:
按键漏电用表打量下不就知道了不?

网友:
换4条退的按键照样用,就是偏了点。

网友:
美的电磁炉2002控制板故障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