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一台康佳led40m3000a电视机指示灯不亮,开不了机

楼主(2018-08-28):
    一台康佳led40m3000a电视机指示灯不亮,开不了机。拆机检查电源输出12v  5v  3.3v均正常,有个v803的管子c极有12v,b和e极无电压,测管子正常,无奈没有电路图没法继续下去,望哪位高手能施以援手支支招

楼主:
板号是35021842

网友A:
  电源一共有几路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一共有几路输出

一共有五路,分别为12v 5v 3.3v 1.1v 100v实测72v(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B对地电阻。

b点指的是什么?找不到b点标记

网友:
b极往下查

网友:
B指三极管的基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B对地电阻。

红棒测是17k,负棒测是10k(500型表测)用放大镜看得是v808,不是v803,在此更正一下。

楼主:
走线太细了呀,极难分清方向,最好有图参考便于查找分析,恳求哪位大师能提供图纸必当奉分重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