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二次开机不自检,一直黑屏检查经过

楼主(2018-08-30):
自用主机,主硬盘250G,加1T硬盘,用了2年后出现第一次开机正常,但如关机后再开机,风扇转无自检通过声音,黑屏,反复开均如此。第二天再开机又能正常启动。
检查电源各输出电压正常, 电容无鼓包,代换电源故障依旧。后来在取掉硬盘SATA线后启动能通过自检,再具体试发现为1T硬盘不识别。这才是故障根源。这块硬盘才用2年多,咋就出故障了呢?但问题是怎么每天第一次开机又能识别,而二次开机不识别呢?

网友:
升级下BIOS试试,确定是硬盘问题可以换个。硬盘保三年的

网友:
一般硬盘有问题会停在自检画面,你这个电源有问题才是真的吧

网友:
很有可能电源时间久了负载能力下降了

网友:
还可以换个线看看,一般是这个硬盘本身有点问题了,但不影响使用

网友:
单独将1T盘带上(拔掉250G硬盘),做系统看一看,如无你叙述的现象,证明1T硬盘无问题。

楼主:
单独把1T硬盘插在原来的主机上,第一次开机能检测到,关机后再开电脑无法通过自检,一直黑屏。
已试过装系统还是一样。
把这块1T硬盘装到其他主板上,检测不到硬盘,看来硬盘确实有故障,但不明白故障机理是什么。
各位朋友的热心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独把1T硬盘插在原来的主机上,第一次开机能检测到,关机后再开电脑无法通过自检,一直黑屏。
已试过装系 ...

线路板或者集成电路内部接触不良,冷态正常,发热后成开路状态

网友:
遇见多了这种现象,之前865主板一天只开一次机,若不关机可以长久地用,一旦关机就得等一天时间,原因是复位电路中某一电容失效,在低温或放电干净时就会启动,反之高温时电容失效就不能开机了,总之很快就会怎么等也不能开机启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