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GeForce GTX650黑将版故障

楼主(2018-08-31):
一张正在使用的显卡——影驰GeForce GTX650黑将版,罢工了,具体表现是,开机电脑启动正常,但是显示器黑屏,观察主机内显卡风扇转一下即停,测试显卡上各个电压测试点,只有5V电压存在,其它电压都是0V,可能是保护性停机,如何检查呢?

网友A:
这显卡图纸难找,只能凭经验维修,比较难还不如换一块显卡快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显卡图纸难找,只能凭经验维修,比较难还不如换一块显卡快捷。

是的,凭经验维修,抽空检查几次了,还没有搞好

网友B:
检查一下显卡上的电源管理相关条件  有时候外接电源插口不接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显卡上的电源管理相关条件  有时候外接电源插口不接也不行

外接电源一直在接,没有电源管理的相关资料,无从检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接电源一直在接,没有电源管理的相关资料,无从检查

那个只能查管理块子的PDF资料了

网友:
我也很想学修显卡,找不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