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FPJ-8-MODBUS电器火灾监控探测器故障灯亮蜂鸣器长响!

楼主(2018-09-01):
WEFPJ-8-MODBUS火灾监控探测器故障灯亮蜂鸣器长响,按消音后过一会还是响,复位、初始化均不起作用,故障显示探测器4故障,其他漏电、过流、温度显示均正常,是不是本身设备有问题望这方面有经验高人指点谢谢了! 1535758775(1).png

网友:
还没见过这种,有说明书介绍没有

网友:
换探测器,如果暂时没有可以屏蔽

网友(2018-12-02):
我们公司不是这型号的,故障和这类似,直接把对应的探头去掉好了

网友(2019-01-25):
换感烟探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