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宏基D200P放个十分钟后图像就闪动

楼主(2018-09-01):
宏基D200P刚开始正常,放个十分钟后图像就闪动了,拿个风扇往里吹吹就好了,里面的风机工作也正常,这个怎么这么怕热呢?

网友:
灰尘多了吧?

楼主:
灰尘不多,我用鼓风机吹了的,还是一样?

网友A:
色轮电机可能有问题.换色轮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色轮电机可能有问题.换色轮试试

同意

网友:
上图,有图有真相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块散热片太小,温度太高!再就是色轮组件了

网友(2018-11-19):
色轮传感器清理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