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康佳液晶电视LC26HS8IB开机一会儿黑屏

楼主(2018-09-02):
客户反馈说,康佳液晶电视LC26HS8IB电视看广告一点问题都没有,看电视连续剧会一会儿黑屏。经我实际测试了一下,看一会儿左边部分会时不时的黑屏,但是一会又会自己亮起来,师傅们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

网友:
这样的问题要测量之后才确定是哪里有故障。

网友:
这款电视机专为广告而生

网友:
好像是屏的事

楼主:
测了一下,各电压都是正常的。好像又和色彩有关,或者和时间规格有关。重新看同一遍网络电视,都是在那个画面黑的,黑的屏幕的百分比程度也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了一下,各电压都是正常的。好像又和色彩有关,或者和时间规格有关。重新看同一遍网络电视,都是在那个画 ...

这样子大概是信号的问题,网络信号经常有这样的。就没换个信号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