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力凉之静(板号301380771)E6故障脱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8-09-02):
近日接修一同行转来的几块凉之静变频外机板,说是E6故障。万用表测试桥堆、GT30J122、模块均无明显击穿短路现象。由于没有电抗器,从ACL3、N3跳线至220V输入端,试通电有继电器吸合声,红绿黄三灯全部呈抖动状闪亮,断电后继电器跳开声也很微弱,故障很是奇特。正常情况通电后三灯闪亮后熄灭,断电后过一会儿三灯再次闪亮一次。

本着先易后难的思路,测300V,PFC15V,15V,12V,5V,3.3V发现除300V正常外,其余电压均偏低,两个15V都只有12.8V ,12V仅有8.9V由于开关电源有输出,看来问题出在开关电源稳压环路或者其负载电路。先查负载电路,试着逐一脱开D405(给PFC电路供电)D406(给模块PS21965供电),12V电压均未能提升,看来那两个电路不存在负载重的故障。恢复D405/D406,继续脱开R407(给三端稳压7805供电电阻)检查,12V电压依然未能提升。

看来问题不是负载所引起,重点检查稳压环路。凉之静变频板(301380771)开关电源电路比较简洁,电源模块使用TOP243YN外围元件比较少(具体工作流程不再细述),测U402光耦、TLP431正常,板上测R411/R405/R406似乎都正常,测量结果低于标称值(一般电阻故障都是阻值变大或者开路),检修一度陷入僵局。一不做二不休,拆下这几个电阻细查后发现R405标称值为9.1K而实际测量结果为7.3K,原因找到了,由于手头没有贴片电阻用两只4.7K电阻串联后代换上去试板。

通电继电器吸合声清脆,红绿黄三灯闪亮一次熄灭。断电后过一分钟继电器跳开声干净,红绿黄三灯再次闪亮一次。看来问题应该解决。后续在送来的几块板中再次发现相同问题一例,R406位于板子边缘极易受到外界环境侵蚀引起变质,导致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低而报E6代码(这几块板子已经上机,工作正常)。说点题外话,本来也可以用某装*神器分分秒秒解决问题,但作为家维人查明故障原因恢复产品原样,才能发现维修过程中真正的乐趣。大家说对吗?

网友:
思路清晰,技术过硬

网友:
技术好,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论坛高手云集学习中

网友:
赞一赞这较真的劲儿

网友:
真是修板的高手

网友:
谢谢分享实战经验!

网友:
通病类故障值得花时间和精力去检修!一旦找到故障的原因,将来会源源不断带来收益。

网友:
多谢分享,电压低Cpu不工作报E6通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