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美的768L冷冻冷藏箱双压缩机系统管路毛细管出口位置

楼主(2018-09-02):
100金币
    今天接修一台美的768L冷冻冷藏箱,双R600a压缩机系统,因散热风扇卡死造成一个压缩机窜气。和用户谈好换风机和压机带加氟的价格,找了一个制冷量接近的600a二手压缩机,先割断高低压管路拆下坏压缩机,再拆下坏风机,换上新风机,再装上好压缩机焊接好高压管,换过滤器,焊接好毛细管,通电试机,回气管没出气,这下麻烦了,毛细管堵了。折腾了1个多小时还是不通,只有换毛细管了,天色已晚,和用户谈好明天去换。毛细管已买好,现在想请教有经验的师傅,毛细管的出口在哪里,我能一次挖到位置,不要把铝皮破坏太多。我已经开机试过还正常的那个系统运行时毛细管喷发的声音在长边上部中间位置,想知道另一个系统是在同一边还是对面,或者别的地方,望挖过的师傅不吝赐教,谢谢了。

楼主:
看来没人弄过。今天上午去了,先挖对面长边中间位置,揭开铝皮就发现了铜铝接头,还好是对称的。剪开毛细管压缩机通电还是不通,用湿毛巾包住铜铝接头焊下毛细管头,焊接好新毛细管,再通电试机,毛细管通畅了。在冰柜压缩机端台阶下面用铜焊条开一个小孔,穿好毛细管,把过滤器处毛细管间断焊松取下,焊好新毛细管,抽空的时候把毛细管缠在回气管上改善一下,挖开的铝皮和发泡层用干抹布擦干刷上鱼珠胶,等胶干好不沾手还原,再用橡皮锤敲打,最后把缝隙贴上加厚铝箔。抽空30分钟后加氟试机,过滤器温热,半小时后回气管稍微有露,完工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