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冰箱知音哪款好用?

楼主(2018-09-04):
请问冰箱知音哪款好用?以前没用过,不知道电位器调节的好一点还是数显的好点?

网友:
最好还是别用,选原配的温控.

网友:
电子的好些

网友:
还是原机的温控好,冰箱知音,具体哪个好,那就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方便面哪个最有营养?

网友:
感觉都差不多的,能停机能开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