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的NP100+图像闪动无彩色

楼主(2018-09-04):
这是朋友的老机器,开机出现LOGO不闪,一会开始闪烁。始终无彩色。开上壳听到色轮有嘎啦响声。拆下来发现镀膜有掉色,有一个色片歪了一点,不在一个平面上。所以转起来有噪音。不装色轮字符图像不闪,依然黑白色。无色和闪烁是不是和色轮有关?初次接触投影仪,原理不懂,请内行师傅指教。

网友:
色轮,顾名思义,就是负责彩色的分离与处理,三片式的不需要色轮,修复不上的话只能更换.

网友:
肯定是要换色轮,色轮有响声里面的轴承坏了。

网友:
色轮容易坏,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