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工业用的水冷机的传感器是多大?

楼主(2018-09-05):
发个求助帖:论坛上有没有哪位师傅知道水冷机的传感器是多大的,今天,修了一个工业用的水冷机,压缩机坏了,3匹380v。原因是水温传感器坏了,把压缩机拉掉了,现在压缩机换好了,传感器只有400欧显示温度139度,把传感器不管放在什么地方阻值不变了,没法子从另外一台坏的水冷机上拆了一个传感器可能是50k的,测量是40几K,不行直接显示-14度,明显不对,不过传感器是好的,感应了温度能变化,就是该机本身设置最低只到零度,这个根本没法启动压缩机。由于没有带其他传感器,所以先请教一下,有没有修过的师傅知道原来的传感器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k

谢谢!换了10k的差不多,不过冷水机可能跟控制器有关系,选择的水温传感器有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