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修等离子的先见之明

楼主(2018-09-05):
RT809HSE编程器

去年第一次修等离子,这个二极管上串了个保险管
几天前晚上突然画面成了暗淡的影子,拆机检查,一眼看见
保险管坏了,没有发现有晶体管和其它元件损坏,心想难道只有保险管坏了?
实在未查找到其它故障,换上保险管就试机了,哈哈,居然真是好的。
下面看图

网友:
我看你是滥用药物,也不查一下FQPF20N60是什么东东。二极管正负极居然还可以短接(保险丝相当于连接线),也能修好搞电视,看来我等真是孤陋寡闻,要向你多多学习了

网友:
RT809HSE编程器
我看到了场效应管,能把它当二极管用吗?就算你能当二极管,那保险不是直接通了吗?

网友:
不是仙童的场管吗,再说二极管并个保险又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楼主真是有先见之明

网友:
那个20n60当二极管用了?
那里应该是高频,不能用延迟保险。你可用用普通保险呀。

网友:
这样都能修好?管没什么用。

网友:
真是长见识了,哈哈

网友:
太牛了,场管代换二极管,第一次见

网友:
偶还是第一次见到,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