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特TG1000逆变器怎么改在线式

楼主(2018-09-06):
山特TG1000逆变器是不间断电源最长工作时间30分钟(小负载也是30分自动断电)就需要重新启动 。厂家设计是这样的。想加大电池改成长时间供电的不用老去按启动。不知道有没大师有改过望赐教。谢谢!

网友A:
自己去看看,转自HIFIDIY论坛

http://bbs.hifidiy.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987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去看看,转自HIFIDIY论坛

http://bbs.hifidiy.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9870

谢谢大师 我的不是这种 是TG1000的 好像说里面有单片机控制的

网友A:
短接启动开关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启动开关试试。

试过 短按开不了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 短按开不了机

实在没折就搞个定时器加个继电器,20分钟左右按一次

网友:
芯片一样的话,可以试试

网友(2022-01-18):
sd3525 7脚接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