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IH电磁电饭煲断续加热

楼主(2018-09-09):
各位师傅,大家好!
  我有一个九阳电磁电饭煲,型号是F-40T12  1200W  4L的,谐振电容被别人拆了,我也不知道谐振电容的参数,就装了个0.3uF的谐振电容,现在的故障是:蒸煮模式下断续加热,精华煮模式米饭煮不熟,超快煮模式下才勉强把饭煮熟。

楼主:
已经修好了,最终的原因是,IGBT感温热敏电阻偏差太大,10K的,重买一个换上就好了。大家注意的是,一定要查感温元件的温度和阻值对应关系,标称值一般是在25℃下测得的。谢谢大家!特别要感谢“马越维修中心”

楼主:
各位师傅,你们好!有知道型号是F-40T12 九阳电磁电饭煲的谐振电容是多少uF的吗?

网友A:
某宝去搜下主板卖家的图看下电容大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某宝去搜下主板卖家的图看下电容大小啊!

就怕卖家故意拍的不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谐振电容被别人拆了

谁拆的找谁啊

新来小弟拆的,我要修时问他要,他给我来个5uF的,肯定不对啊,也不能责备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去搜下主板卖家的图看下电容大小啊!

九阳全国联保,主板这样的配件,只有售后才有的卖

网友:
我就是九阳售后。40T-12图纸找来了,能不能修起来看你的了

网友:
这个电源板不便宜的,我们售后订购也要一百多块了

网友:
九阳电磁电饭煲,图纸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