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立方中温库温度打不来,请大师指教!感谢!

楼主(2018-09-10):
冷库容积200立方,风机用DD160,压缩机20匹半封闭,走R22冷媒。温度-10°。昨天环境温度28度,产品入库3吨,从1°打到-1.6度用时2小时,后面就很难降温了,现在温度-2°,低压1.3公斤,高压11.5公斤。并附上图片,请大师指导要如何才能快点降温?

机头部分

机头部分

压缩机铭牌

压缩机铭牌

膨胀阀

膨胀阀

网友:
感觉20P的压缩机配160的风机,小了点吧,风机用180的应该会好些

网友:
配置有点小哈。。。。
工作时间长一点是可以降到的,毕竟货也有3吨多降温也是要时间的,如果是水分多的货更加。

网友A:
膨胀阀在中间位置 低压 低了 是不是制冷剂少了

网友:
环境温度28度,高压11.5公斤,

网友:
低压太低了,你温差十度低压也应有2公斤,如果以荣老五度温差,也有2.5左右,制冷剂再加点,三吨的货进货温度多少?

楼主:
3吨货进货温度是常温26°

网友:
200立方的库容,配20P半封压缩机和DD160冷风机是合适的。
R22制冷剂,库温-2度,此时的蒸发温度为-7度,对应R22的饱和压力为0.294MPa表压,扣除回气管路一定的压力损失,低压压力应该在0.25MPa(约合2.5kg)左右。低压压力太低了,几乎小了一倍,制冷量小,这是库温下不去的根本原因!
只要膨胀阀的调节杆确认在中间位置上,那就是系统中的制冷剂过少了。
不知冷凝器是什么型式的,用什么冷却方式,所以高压压力就不好说了。

网友:
如果膨胀阀配小了 ,调在中间不是也不行吗

网友(2019-11-16):
引用 网友A:
膨胀阀在中间位置 低压 低了 是不是制冷剂少了

膨胀阀配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