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长虹H21K60彩电二次不开机检修过程

楼主(2018-09-11):
长虹H21K60彩电二次不开机检修过程
                20170113
   本机使用CH04T1218+LA76810+24C08 属CN12机芯,遥控器K12I
   询问老客户得知,该机是他媳妇的嫁妆配送第一次维修。在他近处的一个维修门市放了几天没有修好。

说没有配件,我问他什么配件他说维修师傅说,是CPU存储器,,,快递都停了修不上了。和朋友说好春节

前不一定能修好,他说你慢慢检查吧,我过几天就回老家过年,放在你这里放心。正月十六我就回来了。谈

好价格以后把电视搬上工作台他就离开了。
   打开电视后盖,查看主板多处有补焊痕迹,前任维修员也是下了功夫的。电源部分行输出附近都拆焊

,该查的地方都动过了,已经不是原始故障了。我也是没有信心能修好它,大不了也放弃维修,废话少说晚

上再做判断。过程如下:
   一,先用细颈实验主板实验(没有焊接痕迹)电视工作正常,排除显像管 偏转故障。
   二,装上原来的主板,检查没有明显的短路,开机+B电压是33,5V正常是130V,待机应该是65V 左右。
关机手摸R435发烫。短路T401行推动变压器次级,+B不升高,说明问题在场块或伴音块故障,检查没有短路

,断开供电依旧。
       进一步判断,断开J069跳线,+B处C561电容并100W白炽灯单试电源待机66,9V,用Q7万能手柄编码088

开机灯泡亮,电压是132,1V.说明是行输出故障,并且是过流故障。用遥控器开关机控制正常,说明CPU存储

器基本正常。拆下行输出型号66J,属686号。用行输出检测仪判断是正常的,短路一圈指示灯熄灭。细看高

压包有鼓包处。高压包是坏滴。行管D1651        二极管档位正常,用数字表200M档位正反为1M 正常是1M和80M

。行管是软击穿不容易发现。为了减少库存,用库存新高压包485号(67s)代替,两个高压包的区别是代换包

没有180V,其它功能脚一样。行管用D2553,高压包在磁芯上用绝缘导线绕10圈,分别焊在+B和180VZ整流管

处,开机待机65V手柄开机+B132V出现雪花光栅,接AV1信号试机,声图色一切正常。
   三,为了用户使用的安全,换2K可调把+B电源电压调整为图标的130V,疲劳试验正常,行场幅度正常,合

盖收工。
图片奉上  谢谢师傅们认真看完,不当之处请指正。2017,1,14上午
长虹H21K60
长虹H21K60

长虹

网友A:
马上有人会问收了多少钱
说什么大屁股不值钱
花时间没必要
随便到废品站找一个
等等等等
然后发帖说没有生意,家电维修是穷途末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马上有人会问收了多少钱
说什么大屁股不值钱
花时间没必要

你这是一剑封喉

只要价格合适,管他是不是大屁股

网友C:
一万多一单的生意我做,10元一单的生意我也做
楼主技术值得肯定,比我高多了
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一剑封喉

只要价格合适,管他是不是大屁股

价格合适超大大屁股都行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上有人会问收了多少钱
说什么大屁股不值钱
花时间没必要

报价100,赚了钱也减少了库存。问好三诺 超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一剑封喉

只要价格合适,管他是不是大屁股

挣钱才是硬道理           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万多一单的生意我做,10元一单的生意我也做
楼主技术值得肯定,比我高多了
佩服 ...

老虎吃蚂蚱 大小肉通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