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KFR-72L/BP20Y-E 变频空调拆板,维修视频

楼主(2018-09-12):
美的KFR-72L/BP20Y-E 变频空调,开机内外机风机工作正常,压缩机不转, 测模块工作电压 300v ,15v,正常,
变频模块 U V W 输出为 0 , 10分钟后内机不在为外机供电,内机有时候显示P1,有时候显示 P6 故障代码。。

板子拆回店里 ,有压缩机的接上,
没有压缩机的可以接 3个灯泡 。

有的内外风机 可以不接。

内外机感温包 ,那是必须要接的 。

测 6路信号电压 3.2v 正常 。既然6路信号电压正常,模块为啥没有 WUV 没电呀 !!
用示波器测 6路信号波形 。 没有输出
测模块STK 621-031 保护脚 F0 为 0v ,正常时 3.2v。说明模块已经输出保护信号送给CPU了,CPU关闭了 模块6路驱动信号 。

此时心里明明感觉是 模块问题 ,更换了好几块 就是弄不好 。
查阅了 很多资料  这款机器 模块型号 应该是 STK621-061  , 前一位维修工 把它换成了 STK 621--031   .
  走了很多弯路  。。。

淘宝邮购 原装模块 换上 机器完美修复  。。。

STK 621--031 图纸

原装模块STK621--061图纸

楼主:
今天修的 杂牌 1.5p 变频板, 修好后随便找了个 2p 直流压缩机 试机中

网友A:
有反馈不接你试试看!

网友B:
楼主直流机电板能不能用灯泡代替压缩机试机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直流机电板能不能用灯泡代替压缩机试机也

可以,
灯泡能亮 就为正常, 接灯泡 时间长了, 板子会保护 灯泡灭一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反馈不接你试试看!

什么反馈???

除了直流风机, 大多数机器交流风机不接 不影响修板子 。

网友:
怎么没有看到FO引脚

网友:
美的变频的外电控盒好像不能用三个灯泡代替压缩机,我修的第一个变频外电脑板就是美的的,当时用三个灯泡代替,其中一个灯泡一闪就灭,其他两个不亮,以为板子有问题,后来买了一个二手直流压缩机,修变频板子最好多买几个压缩机,

楼主:
19脚  就是 模块反馈给 CPU的 保护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