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32内机电机调速电阻阻值

楼主(2018-09-13):
手头有一个美的32内机电机,发现调速线路板R3的的电阻烧了,看不到色环,请问有没有老师,知道这个电阻阻值!

网友:
图上没有数字,这个只能查看实物上的是多少啦。
请有实物的朋友实际测一下,谢 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俺也不知道。
用电位器试机吧。

电机会转,烧了的电阻也还有阻值,七百多欧!我觉的大了些而且电阻也烧成那样了,不换新的,用不了多久肯定坏的!

网友:
这个明显有其他问题,单换电阻是没有用的。

网友:
估计你电机与主板配套错了!霍尔检测板供电有5V与12V之分。

网友:
霍尔击穿了吧

楼主:
这个坏的原因是换了个通用主板,线插错烧了!然后重新换了,运行正常,只不过是想把电阻换了!

网友:
这块板子是霍尔传感器信号板,烧电阻说明电脑板基本完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坏的原因是换了个通用主板,线插错烧了!然后重新换了,运行正常,只不过是想把电阻换了! ...

还是我估对了!通用板要不要反馈都可以.